问问各位大佬。这个塑料螺钉是怎么穿到壳子里面的?

楼主(2023-10-24):
成型后硬挤压进去的?注塑时放进去的?求了解打大佬说说。
现在用力拔还是旋转角度都掉不出来的。孔就是个圆孔。

网友:
使点劲敲一下;敲螺纹面

网友A: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趁着螺丝小的时候放进去的,现在长大了,就拿不出来了

网友:
应该那个圆孔,是螺纹孔,把螺钉往上提,往拧松的方向就可以拧出来,好多金属外壳也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用刚烧开的热水泡再顶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趁着螺丝小的时候放进去的,现在长大了,就拿不出来了

艹,每次见到类似的回复,都忍不住

网友:
你猜他那两个切面是干啥的,

网友:
螺纹头会不会是后面熔接上去的哦

网友:
螺纹那侧应该根部稍大一点,单向可以硬塞过去,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