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向贴片按键如何增大触感行程?

楼主(2023-10-24):
如图所示,按键只有5度的行程,导致即使装上按键帽之后,按键帽移动的距离也很短,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按键帽移动的距离多一点呢?
按键帽的高度是8mm,在这些条件下还可以调整吗?

网友:
把杆子加长。

网友(点评):
杆子就在8mm长度,有限制,谢谢提醒

网友:
然后,角度限制了,长度限制了。。。。位移不就是一个定值了。难道你想挑战数学基础?

网友:
行程放大可以考虑齿轮齿条、连杆机构和相似三角形以及凸轮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指点,但是我没搞过齿轮这一块的

网友(点评):
用杠杆原理 放大力臂就放大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