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诸神,铝件去毛刺

楼主(2023-10-24):
上问诸神
如图,槽口去毛刺
铝件,槽宽3mm,齿底宽约 3.3mm
试过金刚锉,旋转锉(有新毛刺)百洁布,砂纸(效率低下)
橡胶磨头,羊毛抛盘(磨损太快)

还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这个批量大不?可以给你介绍机器人+浮动刀头去毛刺,我死党在搞这个。

网友B:
钝化,喷砂,化学,了解下。

网友C:
刀路想办法,一般这个是没有毛刺的,正反倒角,修边,什么可能有毛刺?我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铝件毛刺,喷砂都能去掉微小的坑,微小的毛刺,
让编程的想办法,两面接刀有接刀毛剌的话,只能编程搞定,

网友D:
酸洗,汇流板那么多孔,还不能有毛刺,就是用酸洗的。

网友E:
你这个是铸铝件吧,槽铣了拿去震动盘振一下,看能不能振掉,其它我也想不到

网友F:
磁力抛光机机可以了解下,下面一个大电磁盘带动桶里面钢针旋转,工件不动,很好的去除微小毛刺,也不用去做表面处理了

网友:
电解抛光呢

网友:
磁力抛光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批量大不?可以给你介绍机器人+浮动刀头去毛刺,我死党在搞这个。

感谢指点,
开发阶段,本次50件交样,量产后再考虑加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钝化,喷砂,化学,了解下。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路想办法,一般这个是没有毛刺的,正反倒角,修边,什么可能有毛刺?我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铝件毛刺, ...

感谢指点
此件主要问题是微毛刺,锐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酸洗,汇流板那么多孔,还不能有毛刺,就是用酸洗的。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铸铝件吧,槽铣了拿去震动盘振一下,看能不能振掉,其它我也想不到

感谢指点,
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力抛光机机可以了解下,下面一个大电磁盘带动桶里面钢针旋转,工件不动,很好的去除微小毛刺,也不用去做 ...

感谢指点,
后面试试

网友:
见过一种振动盘抛光

网友:
磨料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