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特征前面都有一个大锁的标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0-24):
特征前面都有一个大锁的标志,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锁?

网友:
首先系统设置里面开启冻结功能,然后看到特征树里面多了一个黄色的横条,拖拽它,黄条上方的特征都会加上小锁。

网友:
冻住,不洗澡

网友:
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在比较复杂的模型中查看的时候,防止意外更改模型。另外还有提高性能的作用,冻结的特征是不参与重建的,制作通用件,标准件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特别是修改“别人画的模型”时,这个功能很好用。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