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不在同平面的曲线圆角如何实现

楼主(2023-10-24):
如图所示,两条横线为3d草图,请教如何在这三个点添加圆角

网友A:
各截去一段,然后用3D样条曲线去过渡,相切过渡。

网友:
再建一个3d草图,目标草图转化实体引用,加圆角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你想加圆角的地方是不是在同一个草图里
其次我观察上方横线两头都是圆弧,按solidworks里的提示,无法对不在共平面上的曲线加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截去一段,然后用3D样条曲线去过渡,相切过渡。

左上和右上2d草图都是弧形,请问弧形也可以过渡吗

网友:
3D草图,全选草图,转换为实体应用,最后倒圆角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都对,但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不对。

网友:
CREO和sw传统方法通过3个点建个基准面然后草绘
但是SW有个3d草图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样子不共面,用3D样条曲线做相切约束吧

网友:
不共面,圆角不行,用3D样条,添加曲率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上和右上2d草图都是弧形,请问弧形也可以过渡吗

自已试一下不就得了。就那么没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试一下不就得了。就那么没自信~

不会啊哥,刚学这软件没几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哥,刚学这软件没几天

那就麻烦了。我说可以,但没准你就办不到,毕竟你是新手。

网友:
不在同一草图基准面,不能直接圆角的,打断,重建基准面,添加圆弧,约束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麻烦了。我说可以,但没准你就办不到,毕竟你是新手。

圆弧和直线垂直啊,好像建不了基准面

网友(点评):
为啥要建基准面呢。菜鸟的逻辑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你想加圆角的地方是不是在同一个草图里
其次我观察上方横线两头都是圆弧,按solidworks里的提 ...

是圆弧,😰

楼主:
有结果了老哥们,把左右视图轮廓画出来,然后拉伸凸台,添加圆角,最后选取凸台轮廓转换实体引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