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加工

楼主(2023-10-24):
加工工艺,材料:6061,坯料尺寸,35*50*90,正公差,飞面打直角到35*50*90,,镗孔28轴承孔,钻攻机加工背面槽钻M3过孔,反面加工槽沉头,
喷砂氧化交货,单 件产品,价格200,用时3小时

网友:
一个样品?

网友(点评):
单 件加工

网友:
编程大约多少时间,大概几次装夹,图纸上看没有特殊要求,普洗U型槽加划线样冲钻孔,两边28孔钻孔、铰孔,也可加工中心铣削,这样效率有没有高一点。

网友(点评):
现在普铣成本太高了,只能钻攻机加工,钻孔再铰孔,暂时没有28的铰刀,铰刀太贵了

网友(点评):
对钻攻机不了解,请教下钻攻机对比普铣加工,成本低的原因是

网友(点评):
相对来说,我可请个4800的普工开钻攻,但普铣要8500以上,一个普工能开三台钻攻,但一个铣工只能开一台铣床,同款产品,钻攻,一小时加工200件,铣床一小时5件,这就是区别

网友:
单件200不多

网友:
干货分享 ????????

网友(点评):
机加工有什么干 货?只是告诉工程师们这玩意如何加工出来,

网友:
3小时200,加工中心一小时60块钱,春哥3小时就赚20

网友A:
价格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真低

批量20一件,我宁愿批量20,不愿意200做一件,如果大批量,可以做到10块以内包氧化

网友B:
我的天,是真便宜,我们公司内部自己核算报价单,这个件得上400.料价便宜,主要还是加工费贵,贵在调机,真正加工也就半小时吧

网友:
孔的高度尺寸31都不标公差的么。。客户不怕被客户老大叼么

网友(点评):
客人不S,他做个单 件出这个价格,一般不找麻烦,只有批量客人找麻烦,单 件的还没有找过,找过的,下次就不做了,CNC加工,差也就是0.05以内,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是真便宜,我们公司内部自己核算报价单,这个件得上400.料价便宜,主要还是加工费贵,贵在调机,真 ...

要镗孔做不到,这个孔镗,没有专用镗刀,用的10的刀杆,转速只能到110转,进刀0.05,粗加精要1个小时才镐好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我是个门外汉,只能大致估一下,哈哈

网友:
单件的这个价不过分,我反而觉得便宜,要是单独一件拿去氧化,氧化厂也得收个50起步价,想赌后面有批量的吧,这个件我要报400,因为我知道没有后面的订单的了

网友:
锥孔还是沉孔?
怎么感觉加工件和图纸对不上
是不是拍摄角度问题
价格不知道内幕我就不评价了

网友C:
图纸的线宽和字体设置的挺好,清晰、漂亮。
尹老板设备好像没有下地脚固定吧,随时准备跑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的线宽和字体设置的挺好,清晰、漂亮。
尹老板设备好像没有下地脚固定吧,随时准备跑路吗?

3T的机床,怎么可能跑路,地脚固定,所有机床都没有固定,但还没有机器会跑路

网友:
制图不合格,差尺寸。

网友:
有一说一,这个件200是真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