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扭的正常吗

楼主(2023-10-25):
做受力分析,然后结果显示如图,这样扭的正常吗。。。只是告诉我,最大扭变变形样子是吧。。。。不代表这里不受力,是不良结构

网友:
这是夸张的体现形式,要实际的图表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比例的问题,你把变形量显示改成1比1

网友:
不是显示给你看了吗?红色的部分变形量是2mm,看对应的颜色与对应的数字变形量。

网友:
实际变形量应该是2mm   这是夸张了   可以设置里改一下

网友:
看你设置的比例

网友:
看数字,别看形状,这个显示出来的形状只是告诉你变形的形态,变形量看数据,在自己判断能否接受

网友:
根据图片,只能获得很少的信息,简单说明如下:

看图片,似乎被分析对象是类似钢结构的构件组件,而且似乎使用的是实体分网分析。

先假定,选定的分析方法是合适的,对于钢结构而言,受载后,构件发生一定的弹性变形是许可的(钢结构规范里,对于构件允许的挠度是有按长度成比例的规定的),是否塑形变形,是需要对照应力情况才能明确。

实际上,钢型材搭建的结构,通常不是进行实体分网分析的。应为通常结构件是在设计时,是有受力安排的,如只受轴向力的杆件,承受弯扭的构件等。
而这些受力,通常主要由截面特性决定其受力能力和受压稳定能力。
所以,多采用二维构件分析,构件仅体现长度和截面特性。

如果需要,请提供尽量合理和足够的信息以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