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割板问题

楼主(2023-10-25):
数控火焰割板,发现割出的尺寸比图纸图纸尺寸小,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诚候。我采用的纠正方法是,根据实际割出的尺寸,在出图编码时做了适当补偿,割出的尺寸基本符合图纸。

网友A:
肯定要加补偿的,可以在编程的时候加,工人切割的时候也可以加,我觉得还是工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加补偿的,可以在编程的时候加,工人切割的时候也可以加,我觉得还是工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比较合理 ...

谢谢,看来我做补偿是必要的。我这的工人只会拿到编码割板,不会自己调节。

网友(点评):
不会自己调节 你就教他,你这样改图纸,这回合格了,下回还是这个零件,你直接用上回的切割图,你换一个人可能就给你零件切废了,到时候一说,你图纸画的有问题,你有嘴也说不清。图纸不改,用切割自己加补偿

网友(点评):
我就被坑过,血的教训,还是批量件

网友:
本来也不是精密设备,割一个正方形x与y方向都不能做到一致,2mm以内正常

网友:
不要改你的图纸,火焰切割 可以自己补偿,图纸不能动。要不图纸会乱,第二 每次改图改到你崩溃

网友:
真的NB,为了加工你改图纸,下次操作的人不同,割出来又报废了,这个东西都是要按实际设备的头来调整的,这个是工人的事,除非是工艺图,否则图纸一般都不要留余量,按成品零件出图是默认规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我做补偿是必要的。我这的工人只会拿到编码割板,不会自己调节。

图纸我是不会去改的,如果改了,黑锅就全我背着了。只改了编码补偿。如果下次再割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还没达到济世救人的那种境界。

网友:
那个不叫火焰叫等离子,学究下
你得自己做补偿,CAM软件里应该有设置
如果还不行就和师傅一起看看喷嘴
再不行
外径放大内径缩小割完交给铣床处理

网友:
图纸不要改,是多少就是多少,火焰切割机器可以自己设定补偿量,要比较熟悉的操作人员,他们才知道,补偿量设置多少。本身火焰切割就不是精密的加工手段,切出来误差±一两毫米都很正常。

网友:
如果机器正常,下料图是要加割缝补偿的,补偿量是割缝的一半,由设计员或工艺员调整图纸,数控下料的图纸格式是 dxf,已经不是原设计图格式了,不影响原图

网友(点评):
我这火焰割板,是通过软件直接转码,然后通过优盘复制粘贴到火焰割板机上的,给工人的是最终尺寸的图纸。

网友:
如果是共边或桥接切割,需要根据板厚设置板与板之间的间隙等于实际的割刀缝。割圆同理。

网友:
套料软件带补偿功能,自己加

网友:
补偿是工人分内的事,但是如果是后续要精加工,你提供下料尺寸要留加工余量这是你的责任了。火焰切割公差±2mm很正常的,小2mm不能说操作工。

网友(点评):
通常下料割板我都留足余量的,以及补偿量。谢谢你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