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求问板料下料小圆片的办法?

楼主(2023-10-25):
现在有一批长宽1M,厚度11mm的铝板,想要分割成尽量多的D10*11的圆片,用什么工艺比较省呢?现在工艺是线割的,贵的离谱

网友:
烧成铝水,浇注到D10*11 模子里,最省事

网友:
精度要求呢?切割效果呢?
如果以上没有要求;只是想要裁切出来10个的铝片;
那激光切割、水切,反正渠道还是多的;

网友:
像三楼说的,融化重铸最省事

网友:
铝板卖了买铝棒回来切

网友:
楼上“熔了重铸”、“卖了买棒料”感觉都是开玩笑,激光和水刀是最优解。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板子是双层夹板,带一层很薄的铜,所以没办法融了或者另外买棒料。下来的料要上CNC加工的,下料精度±0.05MM应该差不多;
        原来想了三个办法,线割条料上CNC锯片切,找那种类似装空调切玻璃的环形锯齿刀切割,激光切割;
现在第一种已经PASS了,线割条料也贵,然后第二种淘宝上买了一个还没回来试,激光切割正在问价;
       PS:水刀切割能保证精度吗?对比激光切割有价格优势吗?

网友:
激光割或水割都可以的,精度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板子是双层夹板,带一层很薄的铜,所以没办法融了或者另外买棒料。下来的料要上CNC ...

(๑•̀ㅂ•́)و✧:;精密冲壓

网友:
不是铝棒车最省吗?

网友:
水刀能切。因为光看1楼描述认为是纯铝,所以才说用棒料切

网友:
冬天里的一把火烧掉,然后倒桶里,然后锯掉

网友:
水切精度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还是建议激光或者线切割

楼主:
        线切割下料10*10的料2.7/PCS,实在太贵,刚才采购回复找的激光切割厂家都说切不了
各位大佬有没有广东的水切割厂家推一下啊

网友(点评):
大族激光做不了?

网友:
要便宜就水切割。精度不够,余量来凑。

网友:
复合板,还这么厚,还0.05精度,目前除了线切割别入他法

楼主:
最新进展,激光切割厂家说热变形会导致复合板相接处脱落,只有一家说试试看;然后找到一家水刀厂家说能做,价格要1.5/PCS

网友(点评):
有没有跟厂家说清楚精度?水刀做不到这精度的

网友:
水切割达不到这个切割精度,激光切割,一般的激光切割机也达不到这个精度,如果量不大,就是线切割,量大,精密冲压,如果不能冲压,水导激光切割了解下,进口设备才能到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激光切割厂家说热变形会导致复合板相接处脱落,只有一家说试试看;然后找到一家水刀厂家说能做, ...

1.5/PCS感觉有点贵,可以再砍一下

网友:
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