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可行吗?多给点意见,十分感谢!

楼主(2023-10-25):
如图所示

网友:
老哥 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没有那个硅胶套不知道怎么做防水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胶水粘稠度是多少;
如果像502一样粘稠度,是不是在胶水曹里走一圈,而不是灌满,液体的流动性很大,
如果胶水流动性没那么大,在组装完,是不是需要保压一段时间,让胶水完全粘连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不管是流动性大还是小,是不是先点胶,再装硅胶套,毕竟硅胶套装完会挡住点胶曹,到时候更不好点胶;

网友:
先装了硅胶套,胶水从哪里进去?不明白

网友:
胶的硬度高一些,不些胶水就可以,电子按钮行程很短.

包胶不需要设计这么复杂,怎么好卡住利用自身的硬度,怎么设计,然后兼顾下IP 防护

网友:
(๑•̀ㅂ•́)و✧:;有一种“阻尼油膩”,
有粘性,不流動,不干硬,
應該適合‼️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考虑整个按键做成硅胶的吧。
现在这个即使点胶了,按键行程多次影响下也会脱落的。
这种轻触按键都有一般有配防护帽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更改设计,简单画了一下,保证防水同时装配避免用胶水,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防水这一块现在重新设计了,你的方案会影响按键前后左右的手感,所以不是很合适。那个位置目前的按键没办法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