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筒的强度分析问题

楼主(2023-10-25):
大家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圆筒两端开口,内外都有相同的液压力,试问这个圆筒的强度设计应该如何考虑?我个人认为内外都受到相同作用力,受力平衡,可以认为不受力,只是内外由于直径大小不同而差生的面积产引起的压力差,如果是薄壁筒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似为零,类似工况下不需要考虑壁厚够不够,但实际都要有一定的壁厚,那是是不按挤压变形来考虑,请大家指导一下。突然想到我们常用的垫片,也是类似的工况,它在受到螺栓预紧时,厚度应该怎样校核,

补充内容 (2023-10-26 08:06):
感谢大家的热心指导,外力是平衡的,就是想知道管的内力,我们的壁厚应该怎么去设计计算,

网友:
通的,与内外径没关系。高度差产生压差,受浮力。
如果内外压强相同,外径受液力上下抵消,内径也抵消,不受力。

网友A:
放在大气中的开孔圆筒就是内外压力平衡的。。。可以考虑重力等的影响

网友(点评):
注意,一般常说的压力,实际应该是压强

网友:
看内部压力和筒的长径比

可能使用压力管道标准(GBT 20801)约束设计,也可能用压力容器标准(GB 150)约束设计。

标准内有详细的设计计算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大气中的开孔圆筒就是内外压力平衡的。。。可以考虑重力等的影响

外力是平衡的,现在想知道管的内应力

网友(点评):
只有加上负载,才能谈内应力。这个负载,包括且不限于重力,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