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中径知识

楼主(2023-10-25):
请教,螺纹中径作为假想直径,它有什么作用,过大过小对螺纹有什么影响?

网友:
常用的螺纹量规和三针测量法都是测量螺纹中径

网友:
机械手册 去查吧  螺纹那一章,具体,权威,比你这样问好,

网友:
过大会装不进,过小会太松,连接强度不够。

网友:
大神带带我

网友:
计算螺纹公差带的时候要用到中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