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装钢珠的孔加工

楼主(2023-10-25):
5mm的钢珠放进去不掉   各位师傅 是怎么做的这个孔呢?
四等分的;    现在是根据图纸钻的  容易打穿 存活率太低了

求不吝赐教 谢谢啦;; 还有四等分加工 有啥好的方法,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3-10-26 10:56):
看了下,用锥度铣刀,买了一把,试试看

网友A:
看起来像这种东西,弹珠是从外边硬压进去的,可以看到有一个竖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这种东西,弹珠是从外边硬压进去的,可以看到有一个竖压痕。

外面还有个套管

装配好  就像 宝塔接头的公头

网友B:
肯定是定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定深呀

不稳啊
cnc做了点

网友C:
弹珠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珠螺母

啥呀····。。。

网友:
换不同尺寸的钻头,一点点打出球孔

网友D:
1)做一个拐型电极,电火花上打出来。2)可以做成两体的,再激光焊接。

网友:
找刀具厂家定制一把台阶钻头

网友:
走心机

网友(点评):
走心机 作不了侧面吧,, 车铣复合还行

网友E:
下面这个方法肯定不是经济的。
先打孔,然后用翻舌头的锪孔钻把内侧刮出来。

网友F:
刚刚CAD画了一下,钢珠不凸出28外面的话,加工不出来图示尺寸。

网友:
这种接头类似,不过人家是外孔,估计也是加工有难度吧

网友(点评):
是滴是滴

网友:
论坛发过类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做一个拐型电极,电火花上打出来。2)可以做成两体的,再激光焊接。

有点多工序了,

大陆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这个方法肯定不是经济的。
先打孔,然后用翻舌头的锪孔钻把内侧刮出来。

嗯嗯;;打打样或许还行  收点打样费

批量 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CAD画了一下,钢珠不凸出28外面的话,加工不出来图示尺寸。

我也比划过
确实有点尴尬

网友:
孔是钻出来的。别钻透就行,钻头本身是有锥度的,没问题。

网友:
来个局部放大图吧,还有球面标注为SR,你这图看不清细节,也不知道你想做成什么样子如果是做一个球面把钢珠放入进去(外侧收口),定制一把T型刀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加工时排屑和留适量的加工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