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盖板的开合结构

楼主(2023-10-25):
如图怎么实现两边的盖板同时往相反方向开合?

网友:
开合多少角度

网友:
加齿轮啊,两个齿轮咬合,一个固定,另一个行星转动,你要720度都能给你转出来

网友:
小杆顺时针转动吧

网友:
两个相同齿数模数的齿轮进行啮合传动,再由步进电机配主动轮驱动上面其中一个传动轮。你看行不啊?

网友:
1. 两个叶片用齿轮联动;
2.两个叶片上开对称的斜槽,T字形往复运动;
3. 借鉴相机快门的机构。

网友A:
啮合齿轮、Y型布置连杆结构等都能实现,方法很多,主要考虑使用环境合不合适,以及驱动动力源问题

网友B:
Y型连杆,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Y型连杆,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同意。

网友:
如图的结构,无论如何都达不成楼主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啮合齿轮、Y型布置连杆结构等都能实现,方法很多,主要考虑使用环境合不合适,以及驱动动力源问题

网友:
正反丝杠活令形式也可,可实现电动

网友:
Y结构最便宜吧

网友:
Y型连杆简单方便

网友:
左旋右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