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出明细表时,如何令图号与序号相互对应,且将标准件放在后面?

楼主(2023-10-25):
出装配图想要达到的效果:装配图里序号是顺时针排列,明细表中对应序号1的零件,图号是XX-01.对应序号2的零件,名称是XX-02,以此类推。比如50个加工件,那序号1至50是加工件,对应XX-01至XX-50.
而从序号51开始,至后面都是标准件。如此以方便识图。

目前的问题:如果每做一个零件,从保存XX-01开始,那么,在自动序号情况下:
1,装配图序号是按照装配顺序排列序号的话,它可能不是按照顺时针排列效果。工人找图比较麻烦。
2,装配图序号是按照顺时针顺序排列序号的话,原本的图号XX-01零件可能不是序号1,并且会有一些标准件穿插在里面杂乱无章。

请教:大家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如何能够达到前面要求的效果?
谢谢!

网友:
直接拖啊,把1拖到序号第一兰

网友:
方便识图?不是有强迫症?

网友:
没有必要  我原来也是这样硬弄,机器改型,活着其他机型借用你的零件,直接就会打乱这个编号,没有办法一直让1对用xx-01 这种,

网友:
之前也是搞过,放弃了

网友:
我是在装配模型上把顺序排好,出图的时候拉镖就自动按排好的顺序了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有没有大神

网友:
sw的话,装配体三维左边那里按顺序排好,再装配图拉清单就会自动排;或者就工程图上表里手动选中后上下拉也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