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钣金件

楼主(2023-10-26):
该件是工装上的弹片,用于尺寸上的定位的,厚度0.2mm,折弯半径0.2mm,材质65Me,表面镀硬铬。采购联系的加工商折弯时零件发生断裂了,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如果量不大的话 拿去线切割加工,单件成本稍微高点

你这个毕竟不是大件 可以这样做

网友B:
R0.2处断的?加大R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R0.2处断的?加大R角试试。

对   增大折弯半径,可是外观也就发生改变了啊

网友:
你做个SUS304的试试,在材料自身形变范围内,弹性应该够了。不要用弹簧钢

网友(点评):
对,常见的类似弹簧片都是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不大的话 拿去线切割加工,单件成本稍微高点

你这个毕竟不是大件 可以这样做

线切割   可以解决那个0.2的折弯半径处不发生断裂吗?

网友(点评):
这是设计问题,最小圆角和厚度材质硬度有关

网友C:
换材料,用304、316或者631。根据使用要求定,你这个如果只做一件材料需要热处理工序,直接用锰钢折肯定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   增大折弯半径,可是外观也就发生改变了啊

外观改变不重要,关键看你的功能要求。

如果不是0.2折弯就无法满足你的功能了,那再想办法。
如果无所谓,那么特征越容易做越好。

网友E:
材料硬度选 择错了,可以先全软的料,然后真空热处理,达到硬度,弹性

网友(点评):
这个小零件能起到的作用和功能有限,太过于复杂的加工热处理方式在成本上不划算

网友F:
冷板先退火,再折弯。。。。。不会断,不会断,不会断。。

网友:
(๑•̀ㅂ•́)و✧:;設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材料,用304、316或者631。根据使用要求定,你这个如果只做一件材料需要热处理工序,直接用锰钢折肯定断

你说的对    加工商也让我更换材质    上学光TM睡觉了   所以现在想请教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硬度选 择错了,可以先全软的料,然后真空热处理,达到硬度,弹性

加工商   推荐我使用SUS301材质   能行吗?

网友(点评):
看你机械性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板先退火,再折弯。。。。。不会断,不会断,不会断。。

你是说用冷轧钢板?

网友(点评):
0.2的板,我估计你买不到热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加工商也让我更换材质    上学光TM睡觉了   所以现在想请教各位了

加工商是怎么好加工怎么来。。。。但弹性好不好,力度不能达到,以及多久会疲劳,他才不管呢。不锈钢真的会有弹簧钢有弹性吗?

网友G:
弹片寿命要求多少?

改材料,这是最先想到的。

网友:
65Mn分软料和硬料,你选择软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商   推荐我使用SUS301材质   能行吗?

301应该可以,我们一般是用301

网友H:
用3系不锈钢热处理不好做吧,毕竟含碳量低,可不可以用方便热处理的440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弹片寿命要求多少?

改材料,这是最先想到的。

我问加工商了   sus301    弹性试验次数可达30万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3系不锈钢热处理不好做吧,毕竟含碳量低,可不可以用方便热处理的440C?

我刚查了  sus440  是不是常用于高强度大负载的轴类和刃具类啊?我对金属材料有点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  sus440  是不是常用于高强度大负载的轴类和刃具类啊?我对金属材料有点差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因为看到你有硬度要求,sus301含碳量低,应该不好做热处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的硬度,所以我想到了440的含碳量高一些,热处理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我们弹片都是用301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增大折弯半径,可是外观也就发生改变了啊

如果外观有硬性要求的话,那就改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观改变不重要,关键看你的功能要求。

如果不是0.2折弯就无法满足你的功能了,那再想办法。

生产的时候就发生断裂,使用的时候应力集中到这地方,估计大概率用不了几次就会断

网友I:
要有一小段直段过度,尽量的折弯是钝角。锐角是容易坏的。。弹簧钢或者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有一小段直段过度,尽量的折弯是钝角。锐角是容易坏的。。弹簧钢或者不锈钢

收到  多谢

网友:
所以,最后是如何了

网友(点评):
0.2的厚度,0.2的折弯半径,301的材质.表面做了防腐蚀的处理

网友:
R设计小了,弹片接触面肯定是小平面,R3倍的料厚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