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加工

楼主(2023-10-26):
接了个小活,感谢坛友,价格85/件尺寸80*80*10,一共两件

网友:
这个活,还不如干临时工

小单不要做,不够工钱

网友(点评):
小单都不做,大单也不好接啊。

网友A:
春哥有空给科普下CNC之类的价格计算方式。交期,生产安排的什么。

网友(点评):
可以安排 我来统计一下价格计算

网友:
可以的。希望阴老板在论坛的业务继续扩大。 不过有个疑问,图片里有4个“矩形”的贯穿孔? 4角没有圆角吗

网友(点评):
放大看了, 有小圆角

网友(点评):
破口割,只需一个穿丝孔。

网友B:
春哥这里加工可真便宜啊

网友C:
这个活85的话,裤衩不都赔穿了吗? 人工 编程 备料 机床损耗 刀具损耗 这里面其他都可以省略,就是这个人工都不止85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哥这里加工可真便宜啊

我只做现金,有单 ,我报17W,材料12W多,工期15天六台加工中心,有7W毛利,还行,同行报价报了30多W,月结60天。转了一部份给我做,我要现金,做完要给钱,他能不能要到钱不关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活85的话,裤衩不都赔穿了吗? 人工 编程 备料 机床损耗 刀具损耗 这里面其他都可以省略,就是这个人工 ...

材料不到5块,加工线割 17.5一件按0.005/平方MM,CNC还有60,CNC估计时间在2分钟内能加工完,你觉得这个会亏钱,批量应该在30以内

网友:
自己亲自做的话估计不赔钱,但凡工人加工就玄乎,各种成本、运费算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不到5块,加工线割 17.5一件按0.005/平方MM,CNC还有60,CNC估计时间在2分钟内能加工完,你觉得这个 ...

前面两个没什么好说的,后面的CNN 还剩下60,2分钟搞定我不认同,你这个机床就是空着的是吧,别的活不做是吧,要是有别的活的话,夹具要不要换?你夹具换了平面是不是要打一下,OK 你平面打了,那么你换产品你刀具换不换? 你刀具换好了,哥们你换个了刀具,是不是做试切,算一下补偿?OK,你这么都弄好了,然后你准备干活了,兄弟这一套下来 180的话,做车间的工人看了都直接摇头好吧

网友:
可以,下次这种零散件就找你,再把价格压的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个没什么好说的,后面的CNN 还剩下60,2分钟搞定我不认同,你这个机床就是空着的是吧,别的活不做是 ...

做这玩意还打表,还换刀具,一般25支刀库,从M3-M10都是常备刀,铣刀4-8,飞盘30/63,这些都是常备,不存在说换刀的,
一般散件,都是固定坐标加工,现在哪还有什么试切,只要刀摆正常,精度最多差0.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这玩意还打表,还换刀具,一般25支刀库,从M3-M10都是常备刀,铣刀4-8,飞盘30/63,这些都是常备,不存 ...

探讨性质:看了一下你的加工图纸,这个槽按照比例大概在Ø2 左右,圆弧过渡大概在R0.5在左右,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根据你的刀库情况来看,好像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讨性质:看了一下你的加工图纸,这个槽按照比例大概在Ø2 左右,圆弧过渡大概在R0.5在左右,不知道 ...

有台机有,这小刀,拍不清

网友:
85一件,真的有钱赚吗?你做好后,最后核算一下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吧,又线割又上cnc最后还要自己手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有空给科普下CNC之类的价格计算方式。交期,生产安排的什么。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