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导轨安装面的公差标注疑问

楼主(2023-10-26):
齿轮齿条传动机构,两侧装线轨,中间装齿条,6m长度,要求定位精度±0.1;导轨安装面的公差是否过高,或是哪里不妥,加工反应说很难达到图纸要求

6m长度

6m长度

6m长度

6m长度

网友A:
这件有点长,楼主在什么设备上钻孔呢?

网友:
厂家手册有要求的呀,照抄就好了。但是焊装结构精度不容易做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件有点长,楼主在什么设备上钻孔呢?

6m龙门

网友B:
你先查一查龙门行走6米后自身的导轨的精度。打一下表就清楚了。
要求高,得靠设备来实现,没有对应的设备,再高的要求,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
这 图纸看着头皮发麻

网友:
看来还真不能用手机玩论坛,我他妈写了很多,手贱,划了一下,就啥都没有了。

网友C:
真让人窝火,明明写了,手机一滑,得重新写;腿都蹲麻了
1.如果是对称件,就要有对称线,如果不是对称,那就是以左边为基准,从左往右加工、打孔,那这样右侧肋板缺少外形尺寸,
底板上的孔,应该是在别的视角标注了吧?
2.重复标注,可以删掉;
3.重复标注,可以删掉;
4.表面粗糙度是箭头指向被加工表面,是从外指向内,不是从内指向内,你看其他的标注就挺好,这个怎么就错了?
5.焊接符号要么每个焊件处都加上,要么就不要标注;
6.439不是你的总高!是不是在主视图有表达?
7.共面的地方用字母代替,指向被加工面,然后技术要求写XYZ三面共面;
8.方通壁厚尽可能技术要求注明300*400*6000*T=3的方通,要么在图中壁厚出画出壁厚,你这样还要加工商去计算壁厚,很容易出错;
9.像你这样图尺寸多了,把特征小的拉出来局部视图,
在一个,形状公差是小于位置公差的,就是前两天论坛有人发过,你找找,在学习一下;

另外就是建议:
导轨、齿条安装的直立面夹角写清角,避免安装时R角过大,导轨、齿条安装不上;

你这加工件6000长,几个丝的加工要求,全国可能找不出几家这么高精度的龙门铣;反正是有的采购忙了;

网友(点评):
你要这样标注我就不会看的头疼了。另外在把尺寸箭头调小一点就更好了,清晰明了。

网友:
上导轨磨床,这都做不出来谈何工业强国

网友(点评):
我回头发一篇导轨磨床的帖子,

网友:
这个图肯定有俯视图吧,那些孔位置不能标注在俯视图吗,一个视图标这么多要是我是加工的看花眼咯,就骂人了!标注要有个规划,别一股脑的都标注一个地方,该局部视图就局部,改剖就剖,图纸就是你考试写作文,字写的好一些分自然会给高一些,看着舒服啊!

网友D:
标的跟蜘蛛网一样,这都舍不得用局部视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让人窝火,明明写了,手机一滑,得重新写;腿都蹲麻了
1.如果是对称件,就要有对称线,如果不是对称,那 ...

大佬点评很细致,我感觉,好像基准面和形位公差的标注也存在问题,都是跟尺寸线对齐了,这种好像是表示的是尺寸中心线而不是对应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让人窝火,明明写了,手机一滑,得重新写;腿都蹲麻了
1.如果是对称件,就要有对称线,如果不是对称,那 ...

感谢大佬点评,的确是是标的没那么规范。现在主要是担心加工问题,不知道我公差是否放的过高?又或者可不可以不标两导轨靠山的平行度,去掉其中的一个导轨靠山,只标一个导轨侧基准面的直线度,以此为靠山,然后对另外一个导轨打表校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查一查龙门行走6米后自身的导轨的精度。打一下表就清楚了。
要求高,得靠设备来实现,没有对应的设备 ...

主要是焊接件,而且又长,加工出来也会有变形,没那么稳定的,及时加工时是好的,起吊运输估计也会变形,很难保证,

网友(点评):
所以,你想表达啥。自已都觉得不靠谱,还得问一下,是为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的跟蜘蛛网一样,这都舍不得用局部视图嘛!

用的A3图框,本来想局部视图的,但感觉图框内放不下了,而且又不想分2页图纸,所以就干脆一张,就是看得吃劲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A3图框,本来想局部视图的,但感觉图框内放不下了,而且又不想分2页图纸,所以就干脆一张,就是看得 ...

我还故意右视图比例放大了,不然更看不清

网友(点评):
三视图的三要素你都弄错了,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想想你机械绘图的时候拿着尺子是不是这么画,怎么到这个图上就那么随意的放大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3图框,本来想局部视图的,但感觉图框内放不下了,而且又不想分2页图纸,所以就干脆一张,就是看得 ...

所以机械被人骂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确实加工不了,6米长,平面度0.05的精度,都已经是5级加工精度了,如果是普通龙门铣,精度7、8级左右,看了一下,是0.12跟0.2,不过这种细长件,要加工精度,除了标全长精度,最好多加一个0.03/300mm,这个表示任意300毫米范围内的平面度是0.03。最后说一下,如果这个是一次装夹加工上表面的话,你这个图除了平面度达不到,平行度最后精铣一次,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3图框,本来想局部视图的,但感觉图框内放不下了,而且又不想分2页图纸,所以就干脆一张,就是看得 ...

为什么不分成几部分,然后去拼接

网友:
钢板焊在矩管上,两层叠在一起,螺孔功丝容易断丝锥。
上面的钢板与矩管的焊接不好,焊后会起鼓。
建议设计成箱型梁,上翼缘板加厚,这样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这图真乱,就不能把比例放大?

网友:
这个精度完全可以加工出来。我们有做400x400,长6.4米都能达到要求。你是在哪里?我可以把加工商推给你。加工厂在深圳松岗那边。

网友:
确实乱了点,基准的概念有点弱,加工是有工序步骤的,粗糙度、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这些都是有互相联系的,不是随便写的,乱标的代价就是到实际加工的时候师傅会骂人的

网友:
画这图就没有考虑过废品么?厚度12.5方管,光起吊都变形,而且还焊接那么长,焊好变形公差起码5厘米,没错是5厘米左右,还加工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让人窝火,明明写了,手机一滑,得重新写;腿都蹲麻了

1.如果是对称件,就要有对称线,如果不是对称,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让人窝火,明明写了,手机一滑,得重新写;腿都蹲麻了

1.如果是对称件,就要有对称线,如果不是对称, ...

关于画图里面的对称线,我请教下,一个视图上如果大部分都是对称的,只有少量特征不对称,能不能画对称线,然后使用对称标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画图里面的对称线,我请教下,一个视图上如果大部分都是对称的,只有少量特征不对称,能不能画对称线 ...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哈,

比如说一个板,板上6个孔,有4个是对称的,另外两个不对称的销钉孔,

有两种方法,对应不同的加工方式

第一种,4个对称的继续打对称线,并且标注,上面两个销钉孔,以一侧边为基准,往过来拉尺寸,就意味着这两个孔和对称的四个孔在安装上没有一点关系,这两个孔的基准是以边为基准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加工剧中线找错了,是的剧中孔是M6的圆柱头螺丝的沉头孔,通孔孔径6.5,刚好剧中线偏了0.2,那这样,销钉孔可以装上去,螺丝孔即使偏了,也是可以装上去的。

第二种,4个对称孔继续打对称线并标尺寸,两个不对称孔,以对称线为基准,各拉各的尺寸线,这就意味着不对称孔的基准是对称线,和四个对称孔在基准上是有关联的,不恰当的例子是如果加工的时候剧中线找错了,偏了一毫米,那么刨除干涉的影响,这个板还是能够装上去的。

根据机械制图
零件的尺寸基准,根据作用,只有两种: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
用以确定零件在机器中准确位置的叫设计基准。
用以零件加工制造、测量、检验等工艺要求所选定的基准,称为工艺基准。

网友:
零件精度要依据你最终设备的精度来,零件精度不存在高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哈,

比如说一个板,板上6个孔,有4个是对称的,另外两个不对称的销钉孔,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