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23-10-26):
如图,外力作用通过中间板作用在下面板上,下板通过螺钉固定,我认为力通过中间板传递到下板,中间板受力平衡,设计时是不是只要考虑下班有足够的厚度就行,又感觉中间板也应该有一定厚度,类似于垫片,太薄了就会被压溃

网友A:
那必定啊

网友(点评):
你就假设最上边的板是一块豆腐,力太大了,豆腐肯定会碎。 是不是就很方便想到上板的结果了,上板在受力情况下,必定是需要自身有一定强度的啊

网友B:
上面是一张纸,都能承十吨的重量。。。。。别信2楼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得看他自身的材质和强度啊。我去年做了一套放置在地面的木质的底座,就是因为上方压力过大,底座直接被压溃了,怎么能说怎样都可以呢。这个确实需要看他所处的条件,受力大小,自身什么材质,强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定啊

那我的上板厚度是不是和下板设计成一样厚度的,但感觉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一张纸,都能承十吨的重量。。。。。别信2楼的。

是不是可以认为中间板只是力的媒介,受力平衡,不知该怎么表述,望指教

网友(点评):
打铁还得自身硬。放块豆腐肯定是不行的,问题你是放铁板,单纯说受压,1mm的比0.1mm的硬耐压?

网友C:
力的大小除以受力面积,不就得到压强了,然后这个压强值跟材料的屈服强度比较,一般几毫米厚的铁板是完全满足你用来做垫片的功能的。

网友:
力道大到压扁了一块垫铁。。。。。。。。。。这种情况在真实的案例中极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的大小除以受力面积,不就得到压强了,然后这个压强值跟材料的屈服强度比较,一般几毫米厚的铁板是完全满 ...

按面积算正压力是足够了,但并未涉及到板厚的计算,我想知道板厚的计算依据,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如果传递的是一个点的力,中间板没啥作用;如果传递的是一个面的载荷,中间板会发生翘曲;
如果上面是整个面载荷,中间板还是没什么作用。所以把中间板扔掉就不用纠结这个事了。

网友:
我去这是没学过材料力学的吗?如果学过,建议把材料力学或者有的叫工程力学那本书拿出来在翻翻,不然都没法和别人讨论问题!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可以做个测试,就是你在桌上按一张纸,看看你按压的四周会不会翘起,这样你就明白你需不需要厚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可以做个测试,就是你在桌上按一张纸,看看你按压的四周会不会翘起,这样你就明白你需不需要厚度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蓝色的那个板单独受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因此变形(凹陷),如果会,你就需要考虑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传递的是一个点的力,中间板没啥作用;如果传递的是一个面的载荷,中间板会发生翘曲;
如果上面是整 ...

现在是左边有内液压压力,红色板通过外圈螺栓固定,红色板厚B按弯曲强度计算,黑色板b的厚度该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蓝色的那个板单独受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因此变形(凹陷),如果会,你就需要考虑厚度了 ...

如图,想知道小b的厚度怎么计算,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想知道小b的厚度怎么计算,有没有好的思路

哥们,这第二页的这几个图,一个都没刷出来,不知道是我设备的问题,还是啥?

网友:
看压强大小,如果面积大,又扁,不是锻压机那种压力只是是正常铁板就压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