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厂里对于这个钣金折不出来啊

楼主(2023-10-26):
是因为折边机的差别吗?别人能折的,我厂里就折不了,排除工人能力因素,是不是因为机器的原因?

网友:
你这个加工件,
我一会去楼下给你拍一张我楼下的折弯机

网友(点评):
我也去拍张,给你比比看,有啥区别啊

网友:
刀的原因?既然有设备也不应该不会配吧

网友:
如果折弯件有的角度和尺寸设计的比较刁钻的话,会需要定制刀具的

网友:
看不出来难度在哪?,,,,先折边,后折中线。

网友:
画图的人没经验

网友:
画个3D建模看看就知道了,折弯相交那边切口应该不太合适

网友A:
你要先了解他们说折不了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硬件问题,那就外加工。如果是操作师傅不知道怎么折这种不常见的角度,那么应该打师傅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了解他们说折不了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硬件问题,那就外加工。如果是操作师傅不知道怎么折这种不常见的 ...

师傅的理由: 机器 刀摸固定的,不可拆卸,压完一边,折另外一边会相互干涉。 我昨天保持折边尺寸不变,板材大小缩小10倍,小样切了一下, 变形严重

网友:
看来是没有合适刀具,不能怪罪车间工人。
不过这图,的确是有一截是折不到根部,如果不想改变设计又想外观好看,可以拿去刨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的理由: 机器 刀摸固定的,不可拆卸,压完一边,折另外一边会相互干涉。 我昨天保持折边尺寸不变, ...

设备不支持,外发咯。你这个并不难,正式折弯之前,先用边角料调试好刀压,确保一次成型后的角度。无非就是麻烦一点,刚参加工作那会在车间搞了一段时间这玩意,自己换刀,拼刀,调刀槽,认识还算过关

网友(点评):
都是一样啊,我发图的目的是想说,他那个理论上可以折出来,但是折弯机两侧边缘的刀基本上都不会装,所以实际操作,折了一边,另一个边沿就干涉了,折不出来

网友(点评):
刀不可能无限薄,所以边缘是有部分折不到,但不至于折不起来,只是外观不好看。想效果好就刨槽

网友(点评):
so 跌丝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