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9打开stp,能打开但不能保存?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23-10-26):
如图:inventor2019打开stp,能打开,保存就出现了图中的问题“文件名、目录或语法不正确......."

网友A:
是不是另存时候你加了一些非法字符

网友B:
保存路径没有中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另存时候你加了一些非法字符

直接打开stp,然后保存的中间不带任何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路径没有中文,试试

不是这个原因,打开stp,装配体就出现了一些,非法字符。有的还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