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尺寸后面圈了个C啥意思?

楼主(2023-10-26):
求解

网友:
C1表示45度倒角边长1

楼主:
图片具体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改版标识?

网友A:
在标注尺寸后面圈了个"C"通常表示该尺寸为径向尺寸。"C"代表圆,表示该尺寸是以圆的直径或半径进行标注。这是一种常见的尺寸标注方式,用于表示某个特定部件或对象的径向尺寸大小。
--来自chatg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注尺寸后面圈了个"C"通常表示该尺寸为径向尺寸。"C"代表圆,表示该尺寸是以圆的直径或半径进行标注。这 ...

这是线束长度

网友(点评):
没见过这个,我按你标题问题去网站搜也是说表示直径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应该是零件尺寸的内部品控的一些标识,一般在图纸上或公司内部文件上由详细说明

网友:
有没有自动识别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具体表示什么意思

在几何公差标注中,C带圈的符号用于标注被测要素为拟合最小区域(切比雪夫)要素,可用于公称直线、平面、圆、圆柱、圆锥及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