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灯下面的防护玻璃总是开裂能换成钢化玻璃吗?

楼主(2023-10-26):
UV灯,照射面120mm*100mm  功率10W/CM² 使用中下面的防护玻璃总是开裂,这个不知能否换成钢化玻璃吗?  钢化玻璃对UV灯的波段能量有影响没有?有大佬了解不?

网友:
玻璃对UV波段有没有影响你要问厂商,常规的UV使用波段是365nm左右,不过也有特殊的,你首先要知道你的UV是使用什么波段,然后再去问玻璃厂商。
实际上如果你们用UV,应该会有UV照度计啊,你整个钢化玻璃测试一下透过率就行了啊,透过率不高接受不了就不用,能接受再用。
再者说玻璃总开裂,是不是你们装的太紧了,因为UV是高能量的,会产生大量的热,太紧了玻璃一胀就裂了,所以有没有考虑一下把装配搞松点。或者没有条件加个小的散热风扇?

网友:
改成石英材质的

网友:
你这防护玻璃是要透过UV的吧?那就要选择专用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