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要经常插拔的轴和套导向问题求解

楼主(2023-10-26):
有个工装,轴要人工经常的插拔,轴直径80长度400。人手把轴装进去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明明配合间隙有10-15丝,但是由于安装时轴和套中心线不同心,轴是斜着装进去,然后就是出现轴卡住装不进去的情况,需要人手晃动几下才能装进去。车间老师傅告诉我个方法是:在套上导一个1.5°x15的倒角。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管用。请问论坛里的大神有解释一下的吗?或者还有高明的其他什么方法不吝赐教。

补充:原先我在套上导了个15°X20的倒角,轴上导普通的45度角C5,但是不行,难装。

网友:
收藏等专业的回复

网友:
之前的导向长度和导向角度配合的不好呗,15°的倒角,也没说多长,轴的45°也没说多大,那只能结果导向,按老师傅的来;

另外这个80*400的轴,得老沉了把,经常插拔累的慌啊

网友(点评):
15°导向长度20,轴上导角C5。就是这根重所以难装。其他几根轻的晃几下也无所谓。

网友:
插入卡住走不动,是不是该用自锁的原因去解释呢

网友:
卡在倒角上了吧。斜坡角度越小,越容易推上去。纯属猜测,等大神专业解答

网友:
实际上是公差超差,正常间隙到0.05就会很松,我做钳工时,快走丝割的孔,大0.03,销子放不进,慢走丝割大0.01,轻轻放就进了,这个一般是精度超差,真圆度超差,所以要动一下才能进去

网友:
改成锥度配合,就好装了

网友:
尺寸已经很松了。轴太长太重,员工操作的时候轴重心在后,轴与套的轴心会形成夹角。①在外加装V型块,提前辅助定位,员工只需要施加轴向力插入;②套内侧不必全配合,中间避空一部分或者加油槽

网友:
45°的倒角一般用,如果想要导向好的  那就30°的倒角,具体可以去参考国标的销子,里面的倒角 基本上都30°,如果经常装卸的话,记得给轴的中心孔过上丝,这样就可以吊装了,但是要注意安全,如果感觉一个丝不够,就打2个,具体的这种结构设计 可以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是不是倒角角度大了,倾斜角度大了。摩擦力大了,所以卡主了。后来,倒角小了摩擦力小了?

网友:
人家说的是改成1.5°倒角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