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

楼主(2023-10-26):
滚珠丝杠竖直使用,采用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方式,请问在仿真分析时,固定端和支撑端竖直受力的 比值是多少啊?三七分吗?

网友:
轴向,
径向,
坚向是什么
按你的表述,应该轴向,固定端受100%,支撑端不能受轴向力
支撑端是要在丝杆发热变长时,支撑端要能伸长的,所以他不受轴向力,只受径向力,
径向力只有丝杆的重量,长度太长要加丝杆支撑座,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可能是竖着安装。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装,都只有固定端受力

网友:
你仔细看看支撑座的图纸,通孔加轴承,是可以活动的,怎么可能轴向受力

网友:
不知道你要仿真是丝杆零部件,还是整体

固定端 就是完全被约束,另一端可以做小量的伸长

网友:
没有比例这个规定,要算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