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一按,“厚度”尽在掌握

楼主(2023-10-27):
厚度表是一种在弓形架上安装有指示表,由指示表读取测头测量面相对于弓形架测砧测量面直线位移的计量器具。配有拨叉提升装置(或下压装置)。主要用于测量片状、板状等制件的厚度。

——JJF 1225-2010《厚度表校准规范》

厚度表,是指示表应用的延伸,只需轻轻一按,即可快速测量工件的厚度,是一款便捷的手持式测量工具,广泛应用于测量纸张、薄膜及各种金属板材等的厚度。

01

通用型

通用型厚度表即可快速测量小部件、纸张、织物等的厚度测量。表圈和表蒙为一体式,可防止水或油渗入指示表。

厚度表型号丰富,按照读数方式分为数显型和指针型。按照分辨力不同分为标准型和高精度型。此外,还提供陶瓷测头·测砧的型号。

标准型:分辨力0.01mm

高精度型:分辨力0.0005mm

为给厚度测量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有专用型号,如镜片厚度表、管件厚度表、槽深厚度表等,根据工件的不同,可选择相应的测头和测砧、表框深度来满足测量。

02
镜片厚度测量

547-313A和7313A厚度表可用于测量凹凸镜片和凹凸面的厚度

标准附属件带有球形测头,如需测量平面的厚度时,只需更换测砧再使用。

03

管件厚度测量

547-360A和7360A厚度表的测头和测砧的测量面为球形,适用于测量管壁厚度和弯板厚度

04

槽深测量

547-315A和7315A厚度表的测头和测砧的测量面为1mm厚的刀片形状,适合测量圆形物体上的窄槽深度

此外,可根据工件进行选择不同的测头、测砧,如平面测头、针形测头、滚轴形测头等进行定制。

表框深度也可以定制为150、200或300mm的不同深度,满足不同需要。

接下来,以指针式厚度表7301A为例,分享一下厚度表的测量方法。

厚度表的测量方法

测量前的准备:请务必在测量前完成基准点设定。特别是在温度波动较大的场所使用时,请检查已设定的基准点。测量前请清除灰尘、切屑等。

标准测量:

1. 如图所示握住外框。

2.在测砧和测头闭合的情况下转动表圈,使长指针指示零。

3.轻轻向下按压提升杆,抬起测杆。

4.插入工件,然后轻轻松开提升杆,使测头与工件接触,读取长、短指针值,完成测量。

增量测量:需要批量测量或产品尺寸接近时

以测量1.29mm的工件为例:

1. 如图所示握住外框。

2.测量基准规或标准规(1.2mm),然后转动表盘,使指针指示零。

3.轻轻向下按压提升杆,抬起测杆。

4.插入工件(1.29mm),然后轻轻松开提升杆,使测头与工件(1.29mm)接触,读取长、短指针值,完成测量。

网友:
粗略一看,我靠这东西,牛逼!
仔细一想,好像在哪见过?
再想一下,这不就百分表加螺旋测微器?我有游标卡尺啊。

网友:
东西是好的,但用的场景不多

网友(2023-12-19):
测得值与被测物的材料属性、测力大小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