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升降结构问题

楼主(2023-10-27):
四个丝杠,顶部安装机械臂,机械臂工作姿态大多数是偏心的,
丝杆结构计算有考虑受弯因素吗?
如果丝杠不宜承受弯矩,可能要改成有导向柱的方案,可以避免丝杆受弯。

网友:
你是真敢玩啊

网友:
(๑•̀ㅂ•́)و✧:;加導向柱‼️

网友A:
四丝杆改成四导柱+中间丝杆

网友B:
难道丝杆比导向柱便宜吗?怎么想用四根丝杆?四根丝杆要保持转速一致,相位一致,不好做的。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好是只有一个推力,用四个丝杆来推,把简单的动作复杂化了。

网友:
丝杠不能承受侧向力,只能承受轴向力。所以要加导轨,来吃掉侧向力。直接找个直线模组用,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我们龙门结构也就用两丝杆,丝杆还只受轴向力,你这一下四根……

网友:
我只看过人家做200吨拉力试验的用四个可能直径300的T型螺杆当支撑和导向。。你这种导轨滑块配丝杠不好么?

网友:
导向要么用导向轴+直线轴承,要么装直线导轨,丝杠只承受轴向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丝杆改成四导柱+中间丝杆

中间放机械臂,你这样一个杆子伸出来,影响机械臂呀,所以我用两个丝杆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丝杆比导向柱便宜吗?怎么想用四根丝杆?四根丝杆要保持转速一致,相位一致,不好做的。一个方向的运动 ...

四个丝杠,是客户的方案,我感觉不靠谱,所以发帖子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四根丝杆

废了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丝杠,是客户的方案,我感觉不靠谱,所以发帖子讨论一下,谢谢

哈哈哈,那就要跟客户好好谈谈了,四根丝杆的想法是让平台四个角受力,更均匀。但实际生产操作会难实现,且成本高,建议更换为四个导向柱加直线轴承,然后在偏置位置做丝杆螺母。如果担心丝杆螺母产生偏置力,可以把螺母和板做类似凸轮槽加轴承的活连接。

网友A:
机器人是要360°工作吗?如果是要360°工作,那就要挖地坑,柱子也跟着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丝杠,是客户的方案,我感觉不靠谱,所以发帖子讨论一下,谢谢

病人要医生按自己方子开药,病没治好,人没了。医生背锅吧

网友:
让丝杆受径向力?
牛人啊!

网友:
RACK JACK 了解一下

网友:
四根丝杠,同外径下是不是丝杠截面积小?还有四根同步问题,不如四根光杠导向

网友:
齿轮齿条啊

网友:
丝杆是不能受径向力的吧,只能受轴向力,

网友C:
四丝杆举升机联动可以用的,工程中也常用。

网友(点评):
是可以顶升,但人家的质心在平台范围内,不会伸出去很远

网友:
丝杆不用吃那么大的轴向力就没必要用四根,一根或者两根丝杆,加四根导柱靠谱

网友:
手册上面有径向力负载,查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是要360°工作吗?如果是要360°工作,那就要挖地坑,柱子也跟着升降

2楼的结构底下加回转支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丝杆举升机联动可以用的,工程中也常用。

单丝杆加四导柱容易卡死,不如丝杆加直线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丝杆举升机联动可以用的,工程中也常用。

这种也会憋吧。

还是要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