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和接头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3-10-27):
请问下大家,到底多大公称直径的管接头该匹配多大通径的液压管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定好直头或弯头,液压管和接头问供应商或者干脆让供应商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定好直头或弯头,液压管和接头问供应商或者干脆让供应商配好。

哦,这样啊,那倒是可行。只是设计的时候没有个依据,还得问供应商,比较麻烦。

网友:
根据液压系统的流量流速确定胶管的内径。胶管内径与流量、流速的关系为:A=1/6*q/v,其中:A为胶管的通流截面积,q为管内流量,v是胶管内的流速,通常胶管的允许流速v≤6m/s。根据此公式制成如下图表:

从图表中选择相应的胶管内径,如上图的虚线表示:当液压系统的流量为30L/min、流速为4.0m/s时,胶管的内径选择13mm最为合适。
液压胶管的接头形式常见的有端直通管接头、直通管接头、端三通管接头、直角管接头、三通管接头和四通管接头等,根据液压系统的油口形式,选择与之匹配的液压胶管的接头形式。
根据设备的工作压力选择所匹配管路的压力,由于液压系统的冲击载荷,胶管的最大工作压力一般要大于液压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胶管的爆破压力一般是最大工作压力的3ー4倍。要注意钢丝层数,一般钢丝层数越多,胶管的耐压力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