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主板后音响没声音,但是插耳机能听见声音,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28):
惠普战99的笔记本更好主板后,音响没声音,但是插耳机能听见声音,这很奇怪,不知有什么解决方法,现在系统是win10最新版,主板是刚换的,应该没啥问题,声卡驱动是最新的,然后我看了下驱动的属性,事件,如下图,是这样提示我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会喇叭没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喇叭没接线吧?

喇叭线?

网友:
那岂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B:
(ง •̀_•́)ง:;
1⃣筆記本電腦上的喇叭(揚聲器)損壞❗(這種情況可能性很低5%)
2⃣更換主板后忘記接喇叭綫或者喇叭接觸不良,鬆動脫離.(這種情況可能70%)
3⃣喇叭是正常的,主板功能是正常的,喇叭綫可能損壞,拉斷、夾斷❗概率20%
4⃣其它未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网友:
你的主板到货了?

试试蓝牙有没有声音,确认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顶,用这么好的电脑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笔记本喇叭坏真的是极少极少的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
1⃣筆記本電腦上的喇叭(揚聲器)損壞❗(這 ...

最后是装win11系统才变好,主板和声卡没有问题

网友:
下载驱动换驱动

网友:
360急救箱看看啥问题,如果软件没问题就是固件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过,就是技术人员接线接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