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气悬浮台推动物料移动问题

楼主(2023-10-28):
挤出机出料后使用线切割切断的,产品长度1500MM,重量5KG,因挤出后产品表面很软,碰到就印子变形,目前是用气动的V型槽悬浮台,现在的问题是产品切断后如何与前面的拉开距离,或者说在不触碰产品的情况下识别挤出长度。请大佬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A:
光电检测开关能加上不

网友B:
一般都是加速分离 再换赛道。

这要提前计算好节拍,规划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检测开关能加上不

光电开关是可以加的,只是第一根切断后不跟前面分开的话后面光电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加速分离 再换赛道。

这要提前计算好节拍,规划好即可

我也是想加速分离,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法子

网友:
在V槽上方分布加些可调吹气口,吹动悬浮物快速移动,这种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挤出最前端1.5米位置,加光栅或者其他传感器,信号触发,自动切断。切断后下面V型浮槽左右可自动选择通道。这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