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齿轮之间带间隙的传动

楼主(2023-10-29):
如图所示,有3根轴,其上面有齿轮若干,其中轴三是固定支撑,轴2需要气缸带动,上下运动5-10MM;轴一也是固定支撑;

现在的问题时轴2需要偶尔上下移动(靠气缸拖动),当轴2上升时,与齿轮2啮合的齿轮1就会顺时针转动;当轴2下降时,齿轮1就会逆时针转动;
但是齿轮1内部只装一个单向轴承是无法实现的啊。我在现场看到这个齿轮1内部好像也没有单向轴承,气缸带动轴2上升下降,如果齿轮1或者轴1不能自由正反旋转,肯定会憋住的啊,不知道如何实现? 如何实现轴2上升下降的时候齿轮1或者轴1自由正反转呢? 轴1后面有动力传动的

网友A:
1.从2照片看,齿轮1与轴1是固定的,没有相对运动。2.齿轮2与齿轮1接触后,齿轮1和轴1与齿轮2一起转动。3.轴1后面有动力传动,轴1转动就受到限制,要想轴1自由转动,轴1与其上动力就有离合器。4.可参考汽车的换挡机构,以及车床的变速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从2照片看,齿轮1与轴1是固定的,没有相对运动。2.齿轮2与齿轮1接触后,齿轮1和轴1与齿轮2一起转动。3.轴 ...

为什么不是焱?

网友(点评):
老火了,算命说要少一火

网友:
看你表述,目的无非是需要的时候轴2下降齿轮啮合,不用时轴2上升,齿轮脱开,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将轴3上的齿轮之间做成一定距离,通过改变轴2的伸缩,来实现齿轮的脱开与啮合。

网友:
轴一驱动机构有断开,应该和轴二是联动的,类似跷跷板

网友:
lz应该仔细看看轴的其他部分,有没有离合器之类的,

或者拍动作视频,确定齿轮在升降过程中有否相对转动。

网友B:
你不要看机构上下动了,就以为齿轮就是上下动,你要实现的功能你要了解,尺寸是圆周运动,你确定你上下直线动能拉出再放进去?你先了解那个动作的目的吧,齿轮是不能脱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看机构上下动了,就以为齿轮就是上下动,你要实现的功能你要了解,尺寸是圆周运动,你确定你上下直线 ...

就像这样,就算要脱离,也得连着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这样,就算要脱离,也得连着齿

对啊,齿轮要一直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