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大跨距垂直升降的机构

楼主(2023-10-29):
玻璃废边示意图

玻璃废边示意图
如图,所示,玻璃板长度6m,要做一个压杠长度在4.5m及以上,升降高度在120mm左右,来敲掉切割后的玻璃废边。
最开始做的是气缸推动曲柄连杆机构,但是为了保证垂直升降,用了三个直线导轨,但是使用的过程中憋劲,轨道磨损的太快,大概如图
请教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保证升降可靠耐用。

网友:
升降高度没有

楼主:
120mm左右,做到150也可以

网友(点评):
交叉升降机构

网友:
螺杆升降机

网友:
为什么要用曲柄滑块机构呢?直接用汽缸敲不行吗?

网友:
这样大的跨距没做过,但是我有一个较大的升降成功案例可以分享给你。
是一个3500*1500左右的框架,升降高度在1000mm左右,整体重量不大,估计也就100公斤不到。
我用了四组导轨滑块(也是考虑跨距较大),在每一组滑轨旁边我都用了一组齿轮齿条,一共四组,但是是用的同一个电机配合同步带驱动的。

网友A:
垂直这样压掉玻璃边,出来的产品是过不了关的。玻璃分断可以这样垂直底部顶,上面压,实现分断。边部多余的料是需要模拟人手掰的动作的。别走弯路了,不然你做出来,后期改动你会很难受。这个我以前做了很多了

网友B:
你这设计好奇葩  废边 直接装个轮子 低于玻璃 都可以碾掉 或者一堆小气缸顶一顶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计好奇葩  废边 直接装个轮子 低于玻璃 都可以碾掉 或者一堆小气缸顶一顶都行

单个轮子是掰不了大玻璃的,而且掰出来玻璃边部质量不行,这个不是说玻璃掉了就行

网友(点评):
玻璃厚度多少 6M长的偏心轮 转一圈 敲掉

楼主(2024-01-12):
引用 网友A:
垂直这样压掉玻璃边,出来的产品是过不了关的。玻璃分断可以这样垂直底部顶,上面压,实现分断。边部多余的 ...

哦哦,那你这有什么好的建议么,或者给个大体的思路。这个设备在生产线已经用了不下二十个,用着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现场粉末严重,容易导致轨道磨损的频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你这有什么好的建议么,或者给个大体的思路。这个设备在生产线已经用了不下二十个,用着肯定没问 ...

选切割线一端,做套机构,模拟人手掰玻璃的动作。夹紧结构和旋转组合使用。看你也是玻璃行业,你可以去福莱特看下,那里有现成的分片掰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