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使用伺服电机做的拧紧机构怎么计算输出端的扭力值?

楼主(2023-10-29):
一般使用伺服电机做的拧紧机构怎么计算输出端的扭力值?
PLC应该怎么写程序?

本人是这方面的小白,请做个这方面的大神赐教:handshake

楼主:
客户要求的2.5N•m,我电机的额定扭矩是0.3N•m左右,加上10比的加速机是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值的,现在实际拧紧的时候好像也用不到那么多扭矩,现在客户要求实际拧紧的扭矩,但是扭矩传感器显示是8Nm,感觉被放大了

网友A:
首先你们0.3x10=3,这个是额定理论。伺服电机有个最大扭矩,你这个是0.96n*m。你可以通过扭矩传感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

网友B:
弄个扭力传感器在输出端校准可行吗?

网友:
这个可以用伺服电机的扭矩控制模式

网友:
确实楼上说的扭矩控制模式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用伺服电机的扭距控制命令,找个电气的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扭力传感器在输出端校准可行吗?

我现在的确就是在末端,增加一组扭力传感器来确认实际的扭力

楼主:
还有大神分享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们0.3x10=3,这个是额定理论。伺服电机有个最大扭矩,你这个是0.96n*m。你可以通过扭矩传感器来控制 ...

这个一般怎么控制的,PLC的程序需要怎么写,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电机控制模式用扭矩模式,具体细节怎样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