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核算:这几个件制作成本要多少钱?家人们谁懂啊

楼主(2023-10-30):
说来惭愧 从来没做过成本核算 对这方面没概念 。一个工件的成本是不是材料成本+人工成本 ?材料成本还好 价格都能查到 这加工成本怎么算?想学这方面的内容如何着手  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找三家供应商,按最低价发出去做

网友(点评):
单发给我做,你抽合同30%提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 ...

你家铝真贵,铝机加工件,从来没有超过材料3倍的

网友(点评):
铝重量小,8倍是对的

网友(点评):
钣金可能,但机加工,铝好加工,加工费应该是不锈钢10%

网友(点评):
坐标深圳,钣金不锈钢有次供应商给的表格忘了删除公式,他的系数才是3.7,

网友(点评):
像传感器感应片这类小的钣金件最高不会超过15,有的8块钱

网友(点评):
铝件还8倍,你们哪里,加工费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 ...

学到了 ,想问一下单件的也是这个报价吗?我们公司委外做单件的工装都贵得离谱

网友(点评):
量大量少不一样的 超过一百件给个系数,超过一千件给个系数,我们是超过一百件单件价格乘以0.92,超过一千件单价乘以0.65,超过五千件单价乘以0.5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家铝真贵,铝机加工件,从来没有超过材料3倍的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忙不过来,外发了十件铝合金,一件材料是1200,我们出材料,出程式,别人加工一块要12小时,每小时按100算,干报废了材料要他自己重新买,他自己做废了一块,我们自己加工效率高,10小时能做出一件,所以哪里什么几把公式,报价都是靠经验,经验是靠干出来的

网友(点评):
10小时,哪得挖出多少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 ...

学到了 感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如果想报的更准确,那就麻烦多了,要算零件加工方法,排工序估算加工工时,表面处理,热处理,运输,包装,试制费,工装刀具损耗费,废料,不同设备市场小时报价,和市场材料价格还要时时关注价格变动,

网友(点评):
好多年前我专门帮公司报过价,门道挺多,还要会考察供应商加工能力质量控制能力生产管理能力,和供应商谈判能力

网友:
报价分为三种 一种是产值比例法  一种是工时比例法 一种是材料比例法,那种适合自己公司就用那种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 ...

你这样的价格以后包给我吧,你一件两件都给你做,

网友(点评):
现在利润这么低了。

网友(点评):
关键看能力的,个把件的碳钢的三倍正常,不锈钢的5倍就贵了,一般都是半工半料,真的你们有东西可以外发,我也可以帮你们解决,就是大件运费有些怕不正常

网友D:
这种只能算大概的,一般乘以2~3的系数足够了,还有就是第二个焊接的选项价格肯定不止的,焊接打磨比例较高了

网友(点评):
请教了公司管生产的部长,我算了一下 现在成本是按是材料价格*8算

网友(点评):
我这边一般半工半料,不知道你们什么公司,钱好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只能算大概的,一般乘以2~3的系数足够了,还有就是第二个焊接的选项价格肯定不止的,焊接打磨比例较高 ...

具体看加工件大小和加工复杂程度来报价,我们对外报价一般钢构钣金也是2~3倍,报高了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忙不过来,外发了十件铝合金,一件材料是1200,我们出材料,出程式,别人加工一块要12小 ...

至少挖出1/2到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很简单碳钢重量3倍乘以材料单价,不锈钢重量5倍,铝材重量8倍,只要把重量算出即可。我门这里报价都是 ...

我也给百分之三十提成  附带请你一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