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热处理求助

楼主(2023-10-30):
如图,零件成型后壁厚才0.5,可以做调质处理吗?需要留多少量?

网友:
这种零件还要进行热处理?想想也不可能的呀!

网友:
什么材料,这样的封头结构不会是不锈钢吧

网友:
这是在做谐波产品啊。

网友:
先调质,再加工。

网友:
加工之前调质完成,然后加工

网友(2023-12-14):
先粗加——再调制——最后精车
如果有钢管类跟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