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中液压胀套里面的密封件是哪种呀?

楼主(2023-10-30):
密封件如图中的红色圈标示,滑动密封

网友A:
看图就是压盖+压环+密封圈结构,密封圈可能涉及到具有密封性能的材质,就那几样,一般PTFE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是压盖+压环+密封圈结构,密封圈可能涉及到具有密封性能的材质,就那几样,一般PTFE多些。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