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牙!!! 小径测量什么位置!!!基准平面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10-30):
如果是R,RC锥牙!!!  小径如何测量!!!

基准平面有什么作用??

测检锥的最小径的位置吗??

网友:
不清楚R螺纹, 之前NPT都是直接测尺寸,毕竟不同型号螺牙大径差距基本就一一对应了,如果连牙型都不知道,那按照经验也是先看大径,根据大径查出有可能的螺牙型号,用牙规配牙距,最后用板牙确认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