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的箭头标志

楼主(2023-10-30):
如图,这个单向轴承箭头标志在内圈 为顺时针,那么把这个单向轴承反过来180度转过来,那一边的箭头应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固定住外圈,按当前的标志,内圈只能顺时针转动,那么反过来180度安装,内圈是能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网友:
指针的方向肯定不会错。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主要取决于你的参考方向,从轴的哪一个面看。

网友(点评):
你看它那个问题像正常人能提出来的吗,照他的逻辑,铜板翻个面就变成黄金板了

网友:
(ง •̀_•́)ง翻個面安裝,
也是按箭頭方向順時針

网友(点评):
反过来是逆时针。

网友(点评):
ヾ(❀╹◡╹)ノ~:咱倆的參考標準不一樣‼️

网友:
理解透彻

网友:
其实是一个方向吧

网友:
方向就是箭头方向,当然你认为逆时针也没错,
不用区分逆时针,顺时针。因为那样容易有分歧,
→直观,不容易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