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推荐一本能够快速上手出工程图的书

楼主(2023-10-30):
本人上周去公司实习,要求出工程图,发现啥也不会,倒不是软件操作的问题,是出工程图的一个整体思路几乎没有,尺寸怎么标,为什么这么标,这个尺寸有什么用,怎么样才能让标出的图不被加工个人问候父母。所以在此求大佬推荐一本让小白快速上手出图思路和方法,纠正新手常犯出图错误。感谢🙏

楼主:
求助社区大佬们!!!

网友:
机械制图,作为机械人机械制图是机械界语言,要精通

网友:
一切都是为了功能。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多看看,照猫画虎

网友A:
1.多看公司别人出的图,不管出的多糟糕,先看,先学着画,多看几遍,然后抄,一定要抄,别人怎么画,你就怎么画,多抄几遍,然后想,他为什么这样出,然后就是考虑,他怎么可以这么出,再然后,就是哦~原来可以这么出。出图的三重境界。
2.多出图,让领导审核,让人家骂。机械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骂,骂得时候会说怎么这么搞得,你应该这么搞,然后那么搞。这就是再告诉你怎么搞了。不要怕挨骂,怕挨骂反而做不好,至少机械行业技术岗位来说,就是这样。

网友B:
你这种状态,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先把别人的工程图打印出来,对着装配体每一个尺寸对过去,特别是有标注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地方。下班时间还是多看看互换性,机械加工工艺这些书吧,制图绝对是机械的地基。没有速成的方法。因为你所有的设计思路,想法,目的都体现在图纸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多看公司别人出的图,不管出的多糟糕,先看,先学着画,多看几遍,然后抄,一定要抄,别人怎么画,你就怎 ...

受教了!!!

网友:
出工程图 规范问题 多看人家的图纸 一般 按照几何形状 或制作工艺来分

 比如 旋转类 (也可以车床加工类) 零件图纸  主要圆心剖切视图比较多,就可以看一下 轴类 齿轮类图纸标注方式

板件 块类的 主要是平面几何尺寸 沉孔 轴承位 等 这些需要线性尺寸,及形位公差等 平面度 垂直度

还有 焊接 机架类  钣金类 铸铁铸钢

无法就这几大类,互换性公差与配合 书买一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状态,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先把别人的工程图打印出来,对着装配体每一个尺寸对过去,特别是有标注尺 ...

感谢老哥!!

网友: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想出好图不只是会画就行,得先具备工艺知识,知道什么尺寸该给、必须给,什么尺寸不能给,公差取多大最合适,怎样经济地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多看公司别人出的图,不管出的多糟糕,先看,先学着画,多看几遍,然后抄,一定要抄,别人怎么画,你就怎 ...

你真是瞎教 ,不是有本书叫机械制图,上面从纸张,字休,标准,线型,投影 ,绘法,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去找机械制图学习这些标准,找别人的图,反推标准,
我刚绘图就没出过错,全按机械制图标准,当年工厂的人都说我出的图标准,操蛋

网友:
一般把自己想控制的尺寸标出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瞎教 ,不是有本书叫机械制图,上面从纸张,字休,标准,线型,投影 ,绘法,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去 ...

先一顿乱标,后面看书才能成长,边看书边学标注成长不深刻

网友:
实践理论相结合,多动手,多出图,没有捷径

网友:
如果你是科班出身的,那就把机械制图捡起来看一遍先,然后再看看公司里之前出图是什么样子的照猫画虎来,错了就赶紧改。如果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就直接照着老图纸的样子出就行,顺便买本机械制图看看,然后去B站找相关视频学

网友:
这个问题咋回,就是机械制图看完,多看看机械加工工艺,然后再看看别人的图纸就行,没什么快速入门的办法好像....多做然后错了改,也是个方法

网友:
多看别人出的图,根据实际图纸中遇到的东西直接查百度。  看书太慢了,还没有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