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E的边界条件理解

楼主(2023-10-30):
如题,最近在学习CAE,主要使用SW的simulation,但是对边界条件的含义和分析设置不太明白,来社区求教各位前辈,希望能有通俗易懂的解释

网友:
有限元分析 属于数学部分专业用词  有插值法 有限元单元法

对于复杂结构 形状的零件进行 用矩阵求解 经过反复迭代 求出近似值,当然能足够满足工程应用

至于边界条件是,一个零件要分析力学性能 尤其是复杂受力分析,肯定要知道零件固定端  受力端,约束条件等 这些先学理论力学 在学材料力学 要不然名词你都看不懂个。

软件发达 对于有基础的工程师 是如虎添翼,没基础人员完全是抓瞎

网友(点评):
根本用不着打这么多字,就问楼主一句话,学过材料力学吗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 杆类和梁类的 拉 压 扭 弯 及组合变形,材料是计算 线弹性 小变形计算。 你需要问什么

网友(点评):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只学了材料力学不学理论力学 有限元分析你也看不懂

网友(点评):
四大强度理论 胡克定理 求出各个截面应力状体。那是一般零件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