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30):
Dear:        最近部门收到好多机器,没用多少次,碳刷电机就烧了,碳刷附近烧焦,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核心点是什么,有关大师指教一下,感谢!

楼主:
Dear:
       有时间大家帮忙看看,没用多少次,电机就烧了,烦请大家指导一二

电机1

电机1

电机2

电机2

网友:
|闲云野鹤_发表于 10-31 09:15
大佬,文档可以分享分享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有时间大家帮忙看看,没用多少次,电机就烧了,烦请大家指导一二

你这个叫串激电机,你自己查一下自己工况,正常这种电机寿命4000小时以上,不会轻易烧坏,除非你工况不对,比如负载太大

网友(点评):
对头,过载了。。。那么大风扇看着就揪心。

网友:
你要看一下电机工作制,你的电机是S1.S2,S3,比如汽车启动电机,他只能断续工作,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0秒,寿命不超过180分钟,理论上连续工作90秒就会烧掉

网友:
大佬,文档可以分享分享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有时间大家帮忙看看,没用多少次,电机就烧了,烦请大家指导一二

(๑•̀ㅂ•́)و✧:;電動機過熱❓
碳刷的軟硬❓

网友:
|闲云野鹤_发表于 10-31 09:15
大佬,文档可以分享分享吗,学习一下

公司文件加密的,截图给你

网友:
电机烧坏得问题,根据经验十有八九是过载引起的,也就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A(2024-08-15):
1、小马拉大车; 2、碳刷、弹簧与换向器不匹配,等等都有可能,要看是批量产品还是新设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马拉大车; 2、碳刷、弹簧与换向器不匹配,等等都有可能,要看是批量产品还是新设计产品.

Dear:
         方案已经很成熟,我们是做料理机的,客户使用负载太大所致,工艺和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Dear:
         感谢作者的解惑,你的回答很全面,不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