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屑装置

楼主(2023-10-30):
画圈的软管应该是用来吹屑的。我想问下软管后面连的是什么呀。或者说一般是由哪些装置相互连接实现整体的吹屑的。(萌新,可能描述的有些问题)

网友:
小五轴,吸气的

网友(点评):
工业吸尘器吗?

网友(点评):
看的够仔细的

网友A:
我教你怎么看,
如果开口是个喇叭口,那肯定就是吸
如果开口很小,甚至是扁口,那肯定就是吹
尹总是做加工的,听他的,机床方面他见过的比我们听过的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怎么看,
如果开口是个喇叭口,那肯定就是吸
如果开口很小,甚至是扁口,那肯定就是吹

(๑•̀ㅂ•́)و✧:精闢❗💯

网友B:
一吸一吹,尹总最了解了

网友(点评):
体会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怎么看,
如果开口是个喇叭口,那肯定就是吸
如果开口很小,甚至是扁口,那肯定就是吹

总结到位,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吸一吹,尹总最了解了

黄子华:中英数理化,含吹濑吮咬

网友C:
空气压缩机→连接建厂的时候设计好的各种气路→连接到各个机械的接口→根据控制系统控制吹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气压缩机→连接建厂的时候设计好的各种气路→连接到各个机械的接口→根据控制系统控制吹气?

空压机吹气,小厂会吹破产,一般来说,吹气压力在0.6如果一直吹,哪消耗功率在3KW左右,一般加直流风扇吹,功率250W左右
加工中心和钻攻中心都带有吹气口,直接接空压机。如果都用空压机,比如现在有40台机,一台机3KW,要空压机120KW功率,这得多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空压机吹气,小厂会吹破产,一般来说,吹气压力在0.6如果一直吹,哪消耗功率在3KW左右,一般加直流风扇吹 ...

如果真这么好用都用这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这么好用都用这设备了。

相对省钱,这个是加工钢件用的,我碰到的同行,都装了这玩意,不然7.5的螺杆,都带不动2台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