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动方式,电机惯量怎么校核?

楼主(2023-10-31):
如图,怎么校核电机的惯量够不够?
负载到电机轴的惯量=负载自身的转动惯量+负载质量×(L+E)²,
负载到电机轴的惯量+主动齿轮惯量≤减速器输出轴的惯量?对不对?

网友A:
负载到电机轴的惯量+主动齿轮惯量/减速器输出轴的惯量≤3-30  这个3-30 根据使用场景和各家的电机性能老选着 一般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到电机轴的惯量+主动齿轮惯量/减速器输出轴的惯量≤3-30  这个3-30 根据使用场景和各家的电机性能老选 ...

明白了,我前面计算的公式是正确的呗?后面的系数,我看西门子的电机一般20倍

网友:
是负载的惯量是 负载惯量+齿轮惯量+直线运动平台的惯量,这个相加 就是总惯量,然后你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再去跟电机惯量做对比

楼主:
|空空的空发表于 10-31 16:50是负载的惯量是 负载惯量+齿轮惯量+直线运动平台的惯量,这个相加 就是总惯量,然后你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再去跟电机惯量做对比
这个是弧形运动,没有直线运动

网友:
J负载=m负载(A/派)?
A=一转负载直线走了多少(单位,m)
J电机=J齿轮+J负载+J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