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与传动精度什么关系?

楼主(2023-10-31):
比如一个转台,里面是齿轮传动,要求转台的定位精度≤0.01°,这个定位精度怎么换算成齿轮的传动精度?或者说齿轮传动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个所谓的定位精度?

也可以反过来计算定位精度吧?
比如:已知齿轮传动的被隙,怎么计算定位精度?
还是说定位精度是检测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
定位精度先计算然后再检测,看实际定位精度是否小于等于理论定位精度。齿轮的齿侧间隙会影响回程精度,齿轮的几何误差影响传动精度。

网友A:
定位精度与传动精度

定位精度 从A点-走直线到B点或A转到B点 反复来回 两个点的 位置精度 也叫重复定位精度。这个是在静态下检测得到的

传动精度  比如能不能精确得到速比,我用1比2的齿轮减速 是不是严格按照这个 1比2的减速比关系达到预期的转速 动态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与传动精度

定位精度 从A点-走直线到B点或A转到B点 反复来回 两个点的 位置精度 也叫重复定位精 ...

我说的不是重复定位精度,是定位精度,这个和传动精度什么关系呢?
还是说这个只和电机有关系?和传动精度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电是能量,驱动能量。机械装置才决定最终精度。机械结构设计决定了精度

楼主:
|妖洞两拐发表于 10-31 16:35
我说的不是重复定位精度,是定位精度,这个和传动精度什么关系呢?
还是说这个只和电机有关系?和传动精度没有关系?

那么设计上,传动部件的精度该怎么确定?

网友(点评):
这看具体结构,比如凸轮分割器 丝杆都是机械比较精密机械结构,具体的可以查看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