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外径的算法

楼主(2023-10-31):
请问
1/8管螺纹的外径是9.728,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查表就行了啊

网友:
歪果仁的东西,研究没意义。。。。。只能说行业形成的。

网友:
管螺纹代号和基本尺寸都指管子的孔径,而管螺纹大径是孔径加上管子壁厚的尺寸。没有管子壁厚计算公式,管螺纹大径只能查标准得到。

网友:
知道1+1=2就可以了,还要弄懂为什么?

网友:
1/4,1/8的单位实际上是英寸,一般按照标准使用就好了
并不特别需要关注螺径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管螺纹的类别,如常见的G、PT、Rc是不一样的

网友:
设计手册和标准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