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安装设计求助

楼主(2023-10-31):
小白入门,电机减速减安装设计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去设计结构,思路不明朗

网友A:
(๑•̀ㅂ•́)و✧:;這結構確實難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這結構確實難受‼️

没有阅读权限

网友B:
四条镀铬棒撑起一块板,我见很多非标设备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這結構確實難受‼️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条镀铬棒撑起一块板,我见很多非标设备都是这么做的

有图吗

网友C:
给几个建议:
1.如图的齿轮啮合,给电机的安转座要有可调节腰孔,不然实物啮合有间隙,吃过这方面的亏。
2.遇到问题,先去沐风网搜,看一下别人怎么解决的。
3.没事干,或者摸鱼的时候多来论坛转转,有好些个大佬会发技术文档,多发言攒威望,下载别人文档的时候用到威望。关于电机选型,论坛里随便找。

网友(点评):
哈哈,第1条不吃个亏一般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几个建议:
1.如图的齿轮啮合,给电机的安转座要有可调节腰孔,不然实物啮合有间隙,吃过这方面的亏。
...

感谢大佬建议,大佬的技术文档一般在那个区域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這結構確實難受‼️

大佬,能私发邮箱吗,我没有120的权限
403853258@qq.com

网友(点评):
(•̀ᴗ•́)و ̑̑:按7⃣️樓的建議處理‼️

网友D:
不高的话,建议采用焊接后精密加工,与面板采用定位销+螺钉,与减速器采用止配合。
尽量采用机床加工保证,而不要采用槽形调整。

网友(点评):
不大的话,采用铝合金整块铣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高的话,建议采用焊接后精密加工,与面板采用定位销+螺钉,与减速器采用止配合。
尽量采用机床加工保证 ...

电机座的设计需要修改吗,这个外形我不太确定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根据结构有关,一是防止加工时刚性不够。 二是你下面有个齿轮,要注意容易安装,可能要把座子带电机一起拆

网友:
电机带动齿轮,驱动另一个齿轮,电机固定需要留调整间隙,并在电机固定板外侧需要设有调节防松机构

网友(点评):
1、建议做槽形孔吗 2、放松机构是用螺丝顶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