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设计,求助

楼主(2023-10-31):
新手小白,求助怎么合理思考设计机架结构

补充内容 (2023-11-1 08:47):
我这个机架主要起支撑作用,上面的旋转平台会安装十多个气缸,然后这个支架还会做一个前后的运动,速度比较慢,打算用气缸带动

补充内容 (2023-11-1 08:47):
机架大概2米多高,而且需要做前后运动,所以没用铝型材

补充内容 (2023-11-1 08:49):
负载大概30kg左右,上下的旋转平台同步转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似不好回答,实则一点也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似不好回答,实则一点也不好回答。

大佬这个结构怎么设计比较合适,用方钢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这是给大佬挖坑。没有任何使用场景、条件。给你说用40的方管,你说要承载20T;给你说用200X400的方管,你说只有承载几十克的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结构怎么设计比较合适,用方钢怎么样

1.这个结构的设计背景是什么?
2.这个设计做什么用,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网友B:
有角度那段换成两节45度的方管,顶端可以用一根方管焊一块铁块,下面加一段45度方管支撑

网友C:
受力不大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直接用铝型材快捷方便容易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角度那段换成两节45度的方管,顶端可以用一根方管焊一块铁块,下面加一段45度方管支撑

我设计起来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结构的设计背景是什么?
2.这个设计做什么用,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我这个机架主要起支撑作用,上面的旋转平台会安装十多个气缸,然后这个支架还会做一个前后的运动,速度比较慢,打算用气缸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不大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直接用铝型材快捷方便容易拆卸

机架大概2米多高,而且需要做前后运动,所以没用铝型材

网友(点评):
前后运动,请问图中哪个方向是你说的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