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3-10-31):
机架结构设计如何合理思考设计结构

补充内容 (2023-11-1 08:48):
我这个机架主要起支撑作用,上面的旋转平台会安装十多个气缸,然后这个支架还会做一个前后的运动,速度比较慢,打算用气缸带动

机架大概2米多高,而且需要做前后运动,所以没用铝型材

补充内容 (2023-11-1 08:49):
负载大概30kg左右,上下的旋转平台同步转动

网友:
这个使用需求是什么,载重多大,要不要求精度,简单一点做铝型材机架

网友:
有加工联系我,六台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已经采用三角形稳定原理,实在是是高,个人觉得没啥提升空间了

网友:
感觉有点邪门,等一个分析掌掌眼

网友:
要这么高吗?

网友:
你想让我们觉得此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对,我现有的设计感觉怪怪的,希望结构能有所提高

网友:
1、感觉支撑板窄,与地面接触面积小,会不会存在运行过程中左右晃?
2、电机安装座考虑增加加强筋吗?
3、地基要不要重些,吸收点电机振动。
4、斜拉杆角度加大些,
5、支架的调整结构要不要调整到另一边,调整时,转动机构不碍事。

网友(点评):
1、对,打算加宽支撑板 2、加强筋怎么增加好点,小白不太懂结构 3、我的转速很慢,震动不会大吧 4、我的高度有2米多,加大角度,多少比较合适 5、第五点不太明白意思

网友:
开篇一张图,后面全靠猜。建议你以后还是不要发帖了。

网友(点评):
确实不太懂怎么去描述,不好意思

网友:
斜支撑有必要搞那么高吗

网友(点评):
是的,很高,2米多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A:
|huangsiwen发表于 10-31 22:121、感觉支撑板窄,与地面接触面积小,会不会存在运行过程中左右晃?

2、电机安装座考虑增加加强筋吗?

3、地基要不要重些,吸收点电机振动。

4、斜拉杆角度加大些,

5、支架的调整结构要不要调整到另一边,调整时,转动机构不碍事。
1、加强筋,看安装座是受拉力还是压力,一般都是让筋板受拉力,材料的拉伸极限要比压缩大点。电机安装座下面中心对称加两个梯形的筋板,板比安装板稍微薄点就行。
2、斜拉筋,高度降低些。支撑的管,厚点。重点是能抵抗电机和负载的重量与力臂产生的弯矩对方管的。
3、我看你地基那块有几个螺钉,那是调节支撑位置,让上面的电机孔跟下面的对中吧。我的意思是,调到另一侧,方便操作。调节装置跟传动在一起,调节起来,空间也不大,操作不便吧。

网友:
斜支撑没必要那么高。
单导轨感觉运动起来会晃动,建议改成双导轨

网友:
另一个方向是否稳定?

网友(点评):
我修改了一下结构,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强筋,看安装座是受拉力还是压力,一般都是让筋板受拉力,材料的拉伸极限要比压缩大点。电机安装座下 ...

1、加强筋是加在一处是吗
2、机架结构修改了一下,这样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加强筋是加在一处是吗
2、机架结构修改了一下,这样是不是会好点

垫高线轨2米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是说把导轨放在上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垫高线轨2米不可以吗?

1

网友(点评):
把线轨垫高,移动部件重量起码减半,滑块受的弯矩起码减少90%

网友:
|阿酷12发表于 11-01 10:26
1、加强筋是加在一处是吗
2、机架结构修改了一下,这样是不是会好点

电机安装座跟支撑管垂直夹角,那里加个加强筋

网友(点评):
2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