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神提供意见,万分感谢!!

楼主(2023-10-31):
各位大神有何高见,现在就是后壳的上下壳和金属环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连接方式

如图

如图

外观效果

外观效果

网友:
你这个是女性朋友的新欢嘛?

网友:
后壳做槽,金属做翻边, 卡进去连接, 可拆 OR 不可拆  自己定义

网友(点评):
这样外观会有台阶面吧,还有我这个后壳也分上下壳,上下壳只能直上直下装

网友:
参考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ABB的喷涂设备

网友:
先说清楚你要达到的目的。比如说,让A和B粘在一起。。
然后再说你想到的办法,以及有可能的缺陷。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金属环不是套住右边的结构了么,为什么左边不用金属环也套住呢,同样也是只有两个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