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4斗笠式乱刀库

楼主(2023-11-01):
M64斗笠式乱刀库,哪位大侠会修改

网友:
为什么要修,检 查一下数刀信号,

网友:
这个是设备维修的事情啊。把刀具全部取下来,手动复位到刀库零点位置。程序重新运行就可以了。如果有其他故障另行讨论,这个是简单刀库乱码调节方法。

楼主:
现在情况是刀库刀号和机床控制器里的对应不上,比如M06T1结果机床把T4的的刀换出来